[仿真讨论] [求助] 传输线阻抗疑问

楼主(2015-11-04):
传输线的阻抗是随着频率的升高而降低的
用polar si9000算出的阻抗大概是多少频率下的值?

网友: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很复杂。
SI9000是时域电磁场仿真计算器,其计算结果与频率无关的。但及其结果在1G~8G是比较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