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cept HDL的symbol 里面的名称过长是否会报错

楼主(2015-11-04):
    拿到 IC厂商的symbol,检查发现此symbol  会报错    ERROR(SPECOCN-1158):write to section:broken pipe。

    是不是命名太长导致的。

    各位大神 怎么看?

网友A:
    管脚的名字不能长,但是管脚的描述文字可长.附图中的文字是管脚的描述文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脚的名字不能长,但是管脚的描述文字可长.附图中的文字是管脚的描述文字.

    这个怎么解决 呢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解决 呢 ?

    在PDV中编辑,缩短管脚名.

网友(2021-05-23):
    这个应该是软件的问题,我也会出现这个提示,重启一下软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