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16.6问题 急~~

楼主(2015-11-04):
原理图 不能像 16.3那样,放大后,连线 自动 变粗了……求解~~

网友:
放大后,连线就会变粗?还有这功能,有些地方的线要特别注意,我都是手工把线设置粗。

楼主:
16.3 就有这个功能呀……拉好线 ,放大,就这样,不用设置线宽,16.6 就没这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