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复杂的原理图封装怎么画?

楼主(2015-11-04):
(图片)

网友A:
    用CAD呗,玩完导进去

网友:
    为什么非要画这么复杂呢,原理图只是一个符号,PCB封装才是重点,所以你完全可以简单点画

网友:
    在编辑元器件时,一笔一笔划出来的.附件是在conceptHDL的PDV下做的.

    做细便于读图.

网友:
    直接在capture里面画

网友(2015-12-08):
引用 网友A:
    用CAD呗,玩完导进去

请问怎么导DXF到capture或HDL原理图库?

网友:
    这个很正常吧,算不上复杂,这些圆弧什么的都很简单ARC,画一个复制,很快就好了

网友(2016-01-07):
    不就是一个共模、一个差模电感,放几个电感symbol进去就行,关键作用是pin

网友(2016-03-07):
    这是变压器吧 。。主要是pin间距与实物的长度与宽度尺寸

网友:
    简单画个框吧。关键是把name标注清楚。

网友:
    慢慢画,慢工出细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