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恢复保险丝的动作时间!

楼主(2015-11-04):
目前在做一个电源输出保护的电路,选用的自恢复保险丝是R30-160的,3.2A保护,但是动作时间似乎太长了些,大概有3-4s,等到我保险丝断开,后面的东西已经烧掉了;我看了一下 R30-075的1.5A保护的,动作时间0.4s,其他的都在2s以上,而我的电源是2.5A的,不知道各位在这种情况下是如何选择的;
听说有快速自恢复的保险丝,但是我看了一下,是断开后快速恢复的,而不是快速断开的,不知道有没有比较快速断开,但是又能自恢复的保险丝呢?

网友A:
烧断是需要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断是需要时间的

那有没有时间比较短的那种呢?

网友B:
動作時間需要快,不要用傳統保險絲,可以考慮選用電子式保險絲eFuse)。

電子式保險絲eFuse)唯一的缺點是通常耐壓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動作時間需要快,不要用傳統保險絲,可以考慮選用電子式保險絲(eFuse)。

電子式保險絲(eFuse)唯一的 ...

多谢版主!!

网友(2016-05-20):
:lol:lol:lol:lol

网友(2017-06-07):
学习了,感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