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辐射对视频信号接收端的干扰如何解决

楼主(2015-11-04):
公司最近在做高清视频传输 用75欧姆同轴线 传输的是数字信号 根据压缩比的不同 频率大概在540兆 750兆和1.5G
测试时发现手机一靠近接收端的BNC座子 屏幕就花了 靠近接收端的同轴线也有同样的现象
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可以改善这个情况 谢谢大家

网友A:
加滤波电路,靠近BNC。

网友B:
加个滤波电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滤波电路,靠近BNC。

谢谢您 请问我这个频率与手机信号的频率比较接近 滤波电路应该怎么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滤波电路试试

谢谢您 麻烦能再具体说一下吗 加什么样的滤波电路 频率多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麻烦能再具体说一下吗 加什么样的滤波电路 频率多少啊

是不是DVI信号?选专用的common mode滤波器元件,BNC选择带屏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