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辐射对视频信号接收端的干扰如何解决

楼主(2015-11-04):
公司最近在做高清视频传输 用75欧姆同轴线 传输的是数字信号 根据压缩比的不同 频率大概在540兆 750兆和1.5G
测试时发现手机一靠近接收端的BNC座子 屏幕就花了 靠近接收端的同轴线也有同样的现象
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可以改善这个情况 谢谢大家

网友A:
请问你为什么要这样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为什么要这样测试?

不是故意要这样测试的 是给客户演示时手机响了 然后屏幕就花了 就想着要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A:
我以前做过带GPRS的S2盒子,测试的时候确实GPRS在发射的时候会对某些频段有干扰。处理的方法就是两个东西两端放置,也就是距离最远,TUNER部分带屏蔽罩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做过带GPRS的S2盒子,测试的时候确实GPRS在发射的时候会对某些频段有干扰。处理的方法就是两个东西两 ...

谢谢版主 我们现在是裸板 也是想着把敏感电路屏蔽起来 可是只是把板子上屏蔽起来的话 那干扰会不会从同轴线串进去呢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我们现在是裸板 也是想着把敏感电路屏蔽起来 可是只是把板子上屏蔽起来的话 那干扰会不会从同轴 ...

同轴是屏蔽的。主要是你的TUNER没有屏蔽罩。你的裸板应该没有HDMI输出吧,如果有的话,距离较近也会影响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做过带GPRS的S2盒子,测试的时候确实GPRS在发射的时候会对某些频段有干扰。处理的方法就是两个东西两 ...

还有麻烦问一下 那个屏蔽罩买的时候买什么材质好呢 是不是要在板子上做上焊屏蔽罩的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轴是屏蔽的。主要是你的TUNER没有屏蔽罩。你的裸板应该没有HDMI输出吧,如果有的话,距离较近也会影响 ...

板子上是有HDMI输出的 手机不靠近板子的时候板子自身工作还是比较稳定的 可能是距离不是太近的关系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麻烦问一下 那个屏蔽罩买的时候买什么材质好呢 是不是要在板子上做上焊屏蔽罩的焊盘

什么材质不太清楚,也就是屏蔽罩厂家提供的,能测试过灵敏度就行。主要就是厚度,至少大于个0.35mm,还有装上去之后与PCB需要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质不太清楚,也就是屏蔽罩厂家提供的,能测试过灵敏度就行。主要就是厚度,至少大于个0.35mm,还 ...

好的 太感谢您了 等我试验过后把结果回复给您
对了 再问您一下是不是屏蔽罩要把从BNC 出来到一直进到主控芯片全部罩起来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上是有HDMI输出的 手机不靠近板子的时候板子自身工作还是比较稳定的 可能是距离不是太近的关系吧

恩,赞一个。
主要是HDMI的CLK的倍频处与TUNER的频点相近会有干扰。
CLK有:27M,74.25M和148.5M,你们可以评估下。或者实际测试下灵敏度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太感谢您了 等我试验过后把结果回复给您
对了 再问您一下是不是屏蔽罩要把从BNC 出来到一直进到主 ...

我们一般做法是只屏蔽TUNER部分,主芯片不和DDR不管。最好是屏蔽罩带BNC头的,也就是一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般做法是只屏蔽TUNER部分,主芯片不和DDR不管。最好是屏蔽罩带BNC头的,也就是一体的。

好的 3Q 我去某宝上找找这个神器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般做法是只屏蔽TUNER部分,主芯片不和DDR不管。最好是屏蔽罩带BNC头的,也就是一体的。

请问版主 你们用过你说的BNC带屏蔽罩一体的那种器件吗 能发个图我看看吗 或者有购买途径吗  我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版主 你们用过你说的BNC带屏蔽罩一体的那种器件吗 能发个图我看看吗 或者有购买途径吗  我找不到:diz ...

我们用的是IEC的和F头一体的。
类似于这种的:
http://www.mzlwujin.cn/shop/product/24419.html

网友A:
楼主,刚刚准备睡觉想起一件事情来。提醒你一下,你说的花屏就是马赛克吧,手机拿走就OK,对吧。如果手机拿走还是花屏,你就要检查DDR了。

网友B:
就相当于做个EMI\EMC,打静电调试,高频的共模电感,高频率磁珠,ESD,屏蔽罩这些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刚刚准备睡觉想起一件事情来。提醒你一下,你说的花屏就是马赛克吧,手机拿走就OK,对吧。如果手机拿 ...

是这样的版主 手机拿走就OK 靠近就花屏 就是类似那种彩色的马赛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相当于做个EMI\EMC,打静电调试,高频的共模电感,高频率磁珠,ESD,屏蔽罩这些是必须的。

你好 我想再问一下 磁珠可以滤掉固定频率的噪声是吗 比如手机信号的频率在900兆 和1800兆 直接选这个参数的磁珠就可以吗 会不会对我的有用信号产生影响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想再问一下 磁珠可以滤掉固定频率的噪声是吗 比如手机信号的频率在900兆 和1800兆 直接选这个参数 ...

不可以,你的是空间辐射.磁珠用来滤除的是走线上的干扰,类似传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你的是空间辐射.磁珠用来滤除的是走线上的干扰,类似传导。

哦 好的 那也就是说加共模电感也不行的 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好的 那也就是说加共模电感也不行的 是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要防止空间辐射 还是要把屏蔽做好 还是有点不太懂 空间上的辐射最后不是都串在信号线上了吗 版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防止空间辐射 还是要把屏蔽做好 还是有点不太懂 空间上的辐射最后不是都串在信号线上了吗 版主?

请问你在哪里加?在RFIN最终到芯片端吗?怎么加才能对信号不衰减?我觉得这些比屏蔽要复杂的多。

网友:
减少传导辐射对空间辐射有一定的帮助,像你这样,有频谱仪的话,哪里辐射大罩哪里

网友:
2G网络打电话的时候,就会产生干扰。确实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