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光纤通信的TX和RX画反了,有办法解决吗?头疼啊~

楼主(2015-11-04):
求助各位帮忙想想办法~  走线割断,飞线连接~!行的通吗?

网友A:
割线和分线应该可行,如果你测试不行的话,可以考虑再做个小的转接板子。
以前有个板子,NAND FLASH的封装不知道为啥PIN脚全乱,无奈做了个转接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割线和分线应该可行,如果你测试不行的话,可以考虑再做个小的转接板子。
以前有个板子,NAND FLASH的封装 ...

只能试着割线和飞线了,做转接板成本有点高啊~

网友B:
走线在表层的话,割线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线在表层的话,割线飞线。

因为是光纤通信,几个G的速率,飞线没问题吗?

网友:
飞线就算啦,你这个是SFP/sfp+,信号速率非常高,飞线基本就是失败的。改了吧

网友:
拿屏蔽线来飞下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是光纤通信,几个G的速率,飞线没问题吗?

飞线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TMD  无药可救了。  要是PN反了 一般FPGA都支持反转的,但是你这是发送和接收反了。 不好搞了

网友C:
遇到这种情况最头痛了,不知道是量产的板子高反了?还是调试板高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这种情况最头痛了,不知道是量产的板子高反了?还是调试板高反了?

调试的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是光纤通信,几个G的速率,飞线没问题吗?

几个gbps 就不要想飞仙了  损耗太大了

网友D(2015-12-07):
    最后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怎么解决的?

重画板子~  TX和RX画正确了~  实现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