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Hspice模型转IBIS模型

楼主(2015-11-04):
我在做IC的IBIS model,目前手里只有一些IP的Hspice和Spice模型,在此想请教各位高手:1. 如何将这些IP的Hspice和Spice转换为IBIS?

2. 我想将各个IP和GPIO的Hspice和Spice转换为IBIS,再根据这些模块的IBIS手工编写一个整个IC的IBIS,此思路是否正确?
恳请大家赐教,非常感谢!

楼主:
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太大了,我回答第二个:芯片的IBIS模型本来就是由好多子模型构成的,所以你可以把各种电平格式的模型放在一起;速率很高的信号,实现起来有点困难

网友B:
兩種 tool 給你參考:
1. cadence / ASI 的Tool 名稱叫 : T2B
2. IO methodology 的Tool 名稱叫 : SIM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太大了,我回答第二个:芯片的IBIS模型本来就是由好多子模型构成的,所以你可以把各种电平格式的 ...

感谢版主赐教!关于这两个问题:1. 我现在想做我们SoC的IBIS model来进行仿真,但是我们没有整个IC的Spice model,只有各个IP的Hspice和Spice。我目前刚刚拿到DDR IP的CMD和DQ两个Hspice model,看了模型里面的描述不是很明白,也和IBIS model里面的语法和内容对不上,现在打算将Hspice转换成IBIS model,再通过手工的形式嵌入到SoC的IBIS model里面。如果成功,再将其他GPIO和IP的Spice model依照此方法进行转换。请问这是否可行?
2. 速率最高的应该是DDR了,其余的还有射频部分,但是我想先仿真DDR,USB,MIPI部分的SI和整板的PI,然后再用示波器去实测,进行对比来检查模型精度。
3. 关于封装,已经和同事确认:我们可以从封装厂拿到各个管脚(BGA Ball)的RLC值,请问这个RLC值是否需要和IP Spice里面的RLC值相加后,再填入SoC的IBIS model里面?

恳请版主帮忙检查以上思路和方法是否正确,是否还有更好的方法和思路,谢谢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兩種 tool 給你參考:
1. cadence / ASI 的Tool 名稱叫 : T2B
2. IO methodology 的Tool 名稱叫 : SIMDE

谢谢指教,我用T2B试试看,非常感谢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赐教!关于这两个问题:1. 我现在想做我们SoC的IBIS model来进行仿真,但是我们没有整个IC的Spic ...

1.IBIS和SPICE的语法本来就不一样,所以才要转换;你要很了解这两个模型的架构和语法才行,不然会出很多错误的;思路可以。
2.DDR速率不高,我说的是那种高速串行信号
3.最好不要相加,把管脚的RLC写入IBIS就行,其他的可以转换的时候就带着;这里的RLC应该是串联的关系,相加的话带宽都不一样,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IBIS和SPICE的语法本来就不一样,所以才要转换;你要很了解这两个模型的架构和语法才行,不然会出很多 ...

谢谢指导,我先用T2B转换模型,再进行整合。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2016-07-25):
    太厉害了,我都还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