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介绍类似于红外、热释电的小尺寸传感器?

楼主(2015-11-04):
对传感器的技术指标要求不高,只要是能检测到有物体(人)、检测距离50cm到80cm即可,但是希望尺寸尽量的小。求各位大侠介绍!在这里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楼主方案选用的是BIS0001吗?不知TT0001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方案选用的是BIS0001吗?不知TT0001怎么样

我现在还没有考虑处理芯片的问题,因为这对于项目不是很重要,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传感器的尺寸太大,我们设备的空间有限!

网友B:
松下有大量这种传感器

网友C:
看看这个:感应模块:14*18*7.5mm(高度不含镜头罩) 你、你单独购买这个感应头也可以(内部已经集成相关线路,模块是外部的LDO及相关电阻),你就可以做你想要的尺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松下有大量这种传感器

能不能给推荐几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个:感应模块:14*18*7.5mm(高度不含镜头罩)你、你单独购买这个感应头也可以(内部已经集成相关线 ...

谢了,这个传感器的尺寸也比较大,之前了解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