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BS电路疑惑

楼主(2015-11-04):
在一份MStar 786的车载多媒体方案上看到他们做了个这样的电路,感觉像在做一分二的功能,有没有模电大侠分析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啊?

CVBS1_OUT信号的来源是CPU的CVBS输出,然后出来三个信号一个是ARM_CVBS_OUT,CVBS_OUT1和CVBS_OUT2。

ARM_CVBS_OUT相对于原始输入CVBS1_OUT有什么不同吗?

CVBS_OUT1与CVBS_OUT2相对于ARM_CVBS_OUT又有什么不同?

网友A:
简单的分析:1 CVBS1_OUT经过电阻电容耦合后,到Q41的B级,在通过Q41到E级,然后两个分压电阻,R270和R276,得出VOUT=(1+R270/R276)*CVBS1_OUT,如果R270=R276的话,也就是以前常用的6DB(2倍)视频放大,而你的图纸是1K与75R,显然有错误,不知道你测试过没?
2 上述的简单分析建立在大部分的电流都由Q40来获得,所以R263不能太小,否则达不到两倍。
假设你的R276=75R,也就是2倍放大,才有下面的分析:
CVBS1_OUT与ARM_CVBS_OUT的关系,如果后面接了负载,那么交流部分是一样的,只不过ARM_CVBS_OUT有叠加直流。
其他两个因为有电容隔离,所以判断是外接到端口的。另外两个用来射随器功能,增加带负载的能力。

其实这麽一大堆的电路,可以用一个芯片代替,FMS6141或则类似的,可以带3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分析:1 CVBS1_OUT经过电阻电容耦合后,到Q41的B级,在通过Q41到E级,然后两个分压电阻,R270和R276 ...

表示没解释了也没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分析:1 CVBS1_OUT经过电阻电容耦合后,到Q41的B级,在通过Q41到E级,然后两个分压电阻,R270和R276 ...

这个电路没有实际测试过的,我是在看别人的方案没看懂这部分电路(其实模电忘得差不多了)所以想问问。
我该去补补模电了……

Q40和Q41组成的电路叫啥来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没有实际测试过的,我是在看别人的方案没看懂这部分电路(其实模电忘得差不多了)所以想问问。
 ...

电流串联负反馈.

网友A:
这电路以前经常用,现在没有用了.直接1个IC就行,还带重建滤波器。
一般射级跟随的会常用点,简单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以前经常用,现在没有用了.直接1个IC就行,还带重建滤波器。
一般射级跟随的会常用点,简单便宜。

楼上也是做车载电子的吗,好像你也挺熟悉这个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也是做车载电子的吗,好像你也挺熟悉这个的呀

我做机顶盒。

网友B:
这个电路不是用来CVMS信号检测的吗? 还要带负载吗?

网友:
用三极管做的放大电路效果都不是很可靠,离散性大,用IC会稳定一些

网友C:
说下我的理解:这个电路的作用是实现1路CVBS转两路输出,就是从ARM_CVBS_OUT这里到CVBS_OUT1和CVBS_OUT2通过两个射随来实现。前面Q40也是射随,实现跟输入电路的隔离;Q41是相当于一个电流源来提供驱动能力。
射随电路输入的驱动力要求还是蛮大的【75R的输出阻抗】,通常用一个小的上拉电阻代替Q41可以实现,但实际测试会发现线性度指标不好,这里用电流源驱动代替电阻主要就是驱动能力的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不是用来CVMS信号检测的吗? 还要带负载吗?

貌似没有用来做检测的意思,这里是做一份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下我的理解:这个电路的作用是实现1路CVBS转两路输出,就是从ARM_CVBS_OUT这里到CVBS_OUT1和CVBS_OUT2通 ...

基本就是你说的那样。看了几个前辈的讲解,我也才明白,模电太渣了

网友:
这个电路实际批量很难保证一致性,因为三极管的离散型,会导致管子上的损耗不一致,这样输出的幅度偏差会比较大,调试起来会很费劲。
另外,这个电路最好加一个6M的低通滤波器,抑制带外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