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仿真RF-DC转换,整流倍压电路

楼主(2015-11-05):
第一张图是想出的仿真效果,第二张图是电路图,第三张是错误,如何分配参数可以出现第一张效果,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可以算算开关时间,但是我建议加变量,让软件扫描得到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算算开关时间,但是我建议加变量,让软件扫描得到结果。

怎样加变量啊?加什么变量?

网友B:
你的二极管模型没加进去,报错是说你的dodoem1的模型参数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二极管模型没加进去,报错是说你的dodoem1的模型参数没有

我已经加进去啦,但是我现在主要是想看一下最后输出电压与输入的信号频率之间的关系,以及加入电子大小与最后输出功率的关系

网友C:
你没定义二极管模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定义二极管模型啊

已经定义啦,但是我想看输入的功率与输出功率之间的关系,以及输入的功率和输出电压的关系,应该怎么办?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定义啦,但是我想看输入的功率与输出功率之间的关系,以及输入的功率和输出电压的关系,应该怎么办? ...

可能是你的二极管模型定义有问题,不然不会提示那个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你的二极管模型定义有问题,不然不会提示那个错误的

已经没有错误啦,我只是想出一个关于输入功率和输出电压的关系图,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没有错误啦,我只是想出一个关于输入功率和输出电压的关系图,应该怎么设置

你要先测量功率和电压,然后选中功率(Y)并用add vs添加电压(X)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先测量功率和电压,然后选中功率(Y)并用add vs添加电压(X)

木有懂,请在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2019-05-31):
请问您的那个RF-DC倍压整流电路仿真出结果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