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把一个shape分成几部分

楼主(2015-11-05):
如题,但不是分割电源层那样分割Etch。比方说画了一个长条的soldermask-top的shape,现在想把他分成几段,请问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
    可以移步到EDA365工具箱下载skii工具。里面有个CUT SHAPE功能

网友A:
1.先画好 shape,
2.用line在同层把shape分成几部分(任意形状),line 宽就是shape间距。
3.用shape void......那个命令把shape .line一框,选continue.
4,删掉line.
5.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先画好 shape,
2.用line在同层把shape分成几部分(任意形状),line 宽就是shape间距。
    3.用shape voi ...

赞,涨知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先画好 shape,
2.用line在同层把shape分成几部分(任意形状),line 宽就是shape间距。
3.用shape voi ...

    第三步能说的清楚点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三步能说的清楚点吗?谢谢!

    第3步是先选命令,点shape,右边find里把line给勾了,点line ,就出那个对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画好 shape,
    2.用line在同层把shape分成几部分(任意形状),line 宽就是shape间距。
3.用shape voi ...

    原来shape Element是这样用的,您回答的太有心了,满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3步是先选命令,点shape,右边find里把line给勾了,点line ,就出那个对话

按照您方法试了一下,点命令之后点shape,会提示“Cannot void a non-etch shape.”。请问您图示的是哪个层?我用的soldermask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您方法试了一下,点命令之后点shape,会提示“Cannot void a non-etch shape.”。请问您图示的是哪个 ...

    我是在top层,分割完成了,在用zopy到其他层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3步是先选命令,点shape,右边find里把line给勾了,点line ,就出那个对话

右边find里选不了line,只有shape和voids/cavities,16.5的版本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右边find里选不了line,只有shape和voids/cavities,16.5的版本

    点命令后点shape,find选项会变。就可以选line .1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在top层,分割完成了,在用zopy到其他层即可。

    在Etch层确实可以,我试过,但是其它层好像不行。不过您说的Zcopy确实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边find里选不了line,只有shape和voids/cavities,16.5的版本

我和你的一样,和版本没关系,应该是只能在Etch层用,其它层只能Zcopy过去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先画好 shape,
2.用line在同层把shape分成几部分(任意形状),line 宽就是shape间距。
3.用shape voi ...

不适用动态铜,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适用动态铜,是吧?

确实不适合动态铜,好像这个选项就是用来静态铜避让走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不适合动态铜,好像这个选项就是用来静态铜避让走线的。

动态铜就不用这个命令了,还是可以画线,然后右键update shape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不适合动态铜,好像这个选项就是用来静态铜避让走线的。

实际作图中很少用静态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和你的一样,和版本没关系,应该是只能在Etch层用,其它层只能Zcopy过去了,你可以试试

在Etch 层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命令后点shape,find选项会变。就可以选line .16.5

在Etch层画shape,可以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右边find里选不了line,只有shape和voids/cavities,16.5的版本

要静态铜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右边find里选不了line,只有shape和voids/cavities,16.5的版本

你是不是用的动态铜,我用静态铜按照步骤可以分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用的动态铜,我用静态铜按照步骤可以分割。

已经解决了,不是动态铜,刚开始shape没有画在etch层

网友E:
这样是不是有点复杂
动态铜箔  LINE 分割以后  改变铜箔状态  删除LINE 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是不是有点复杂
动态铜箔  LINE 分割以后  改变铜箔状态  删除LINE 不就好了

是的,动态铜也可以用走线把铜皮割开,然后把动态铜改成静态铜就OK了,最后把LINE删除就好了

网友:
赞,涨知识了。

网友(2024-12-29):
引用 网友A:
1.先画好 shape,
2.用line在同层把shape分成几部分(任意形状),line 宽就是shape间距。
3.用shape voi ...

    感谢分享回答,终于有了一个较好的不用skill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的就是动态铜皮修剪整理时遇到的这个问题,结合这里人的回答,我先用同层的LINE把动态铜皮分割,然后再转换为静态,删除需要去掉的SHAPE部分,再把LINE删掉,最后再把需要保留的部分转换为静态铜皮,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