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出gerber导入到cam350,看不到钻孔

楼主(2015-11-05):
一起从来没出现过这个问题的
这块板子是几个月前做的,一直没打板
今天准备打板,看了一下gerber发现钻孔有偏移,然后重出了一下钻孔,再导入cam350就发现看不到钻孔了我红色框出来的这边正常好像是显示allegro drill之类的,现在显示这个
附上钻孔设置截图

cam350 autoimport

cam350 autoimport

设置

设置

设置

设置

网友A:
显示不正确,我一般是在format那里改,2:5.  2:4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不正确,我一般是在format那里改,2:5.  2:4这样的。

我现在是钻孔完全没显示呀

网友B:
钻孔参数没出来吧,你选择auto tool select试下

网友:
    我感觉你是导入了drl钻孔文件,但是没导入dilldrawing 钻孔图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孔参数没出来吧,你选择auto tool select试下

    多谢,可以显示了,但是钻孔还有偏移,能否帮忙看下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这一排孔,右边位置还是对的,越到左边越偏

网友C:
    感觉是精度问题,cam350的导入精度和allegro的输出精度要匹配,另外精度高一点比较好吧,可以跟GBR一样设为2.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精度问题,cam350的导入精度和allegro的输出精度要匹配,另外精度高一点比较好吧,可以跟GBR一样设为 ...

    恩,换成2 5的精度就ok了
    感谢

网友:
    簡直日經貼

网友:
    勾选Optimize drill。。。。。。基本上没有问题  精度用 24  55  导入cam精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