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楼主(2015-11-05):
    刚刚学习allegro,这周在画一个PCB,但是status里面显示有一个unassigned shapes   点开是在原点0 0,可是我怎么找都不知道找不到。然后点了一下DRC里面的update drc
    ,软件就自动关闭了。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A:
    文件在桌面?最好不要有中文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在桌面?最好不要有中文路径

谢谢 我自己的文件不在桌面 但是弹出上面那个错误就自动关闭了 都来不及截图,这个图片是我同事电脑上截图给我的。

网友B:
首先确定路径、文件名没有非法字符(汉字、汉字标点等)
然后找到unassigned shape所在的层,打开color192,将相应层的boundary打开(stackup->conductor->bound),再找找看有没有shape的轮廓,有的话删掉。
----

    忘了说,tools->database check,所有勾都打上运行一下看错误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确定路径、文件名没有非法字符(汉字、汉字标点等)
    然后找到unassigned shape所在的层,打开color192 ...

    谢谢你  你最后一句话帮了我。非常感谢。check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check, check , database check

网友:
    6楼正解,跟非法字符没关系...

网友C:
    老王啊 要db db啊

楼主(2015-12-18):
引用 网友C:
    老王啊 要db db啊

王叔叔  请叫我小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