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零件丝印被移动过了,怎么检测出来?

楼主(2015-11-05):
某些操作下,移动了零件的丝印,这种情况怎么通过skill检测出来???

网友A:
refresh instance或者update都可以还原,不用一个个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fresh instance或者update都可以还原,不用一个个检测的。

有些零件丝印是需要修改的,不能全部都update
所以要找到这些被误改的零件,单独upda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fresh instance或者update都可以还原,不用一个个检测的。

现在做法是,把所有linesegs的中点坐标减去中心坐标后加起来,与definition所有linesegs的中点坐标加起来相比,如果x**2 + y**2相同,那么认为linesegs没有被移动过
这种方法,即使零件旋转过了,也能正确识别
就是效率比较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做法是,把所有linesegs的中点坐标减去中心坐标后加起来,与definition所有linesegs的中点坐标加起来 ...

如果要改器件的丝印框,最好直接改封装。在板子上改其实是很不规范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改器件的丝印框,最好直接改封装。在板子上改其实是很不规范的做法。

我不是要改,是要检测哪些被改了,总有些操作不规范的把丝印给挪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要改,是要检测哪些被改了,总有些操作不规范的把丝印给挪动了

既然不允许丝印移动,那画完PCB整板更新封装就好了啊……不管有没有丝印被挪动都可以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