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假差分的设计目的

楼主(2015-11-05):
弱弱地问下,信号线跟GND线按照差分对的走线设计,对于信号线来讲,有什么好处?

网友:
    这样做 你整版的信号都得跟GND做差分,不科学啊

网友:
    能不能把你的要求截图出来看看,应该是说让你包地或者是控制信号线的阻抗吧

楼主:
    不好意思, 没办法截图;有两种情况,1 GND pad在芯片里面就是该信号线的参考地,然后我们在layout中按照差分对的形式走线;2 电源正负反馈电路中按照差分对形式走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没办法截图;有两种情况,1 GND pad在芯片里面就是该信号线的参考地,然后我们在layout中按照 ...

    第二种情况怎么解释?

网友:
    估计是低压测的电流采样,很多电池管理电路都这样做,开尔文接法,减小采样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