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提示HyperlynxBoardsim未安装

楼主(2015-11-05):
      操作步骤是:
      在PCB文件, 工具-->分许-->信号/电源完整性-->“pads提示HyperlynxBoardsim未安装”。
请教这个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A:
    HyperlynxBoardsim板边仿真模块需要安装。

你装的应该是盗版的。

网友B:
    你的套件中没有hyperlynx这个软件。PADS和Hyperlynx虽然都是Mentor公司的,但是是两个不一样的软件,相互独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yperlynxBoardsim板边仿真模块需要安装。

你装的应该是盗版的。

   好像是的,我单独打开Hyperlynx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套件中没有hyperlynx这个软件。PADS和Hyperlynx虽然都是Mentor公司的,但是是两个不一样的软件,相互独 ...

后来安装了hyperlynx 9.0还是如此。是否破解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HyperlynxBoardsim"板边"仿真模块?? 翻譯太快了嗎?
它是電路板特性仿真軟體.
    試試修改 powerpcb.ini. 指 ...

 今晚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安装了hyperlynx 9.0还是如此。是否破解之法

    我们是正版的,不是破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