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导入anf时候出错

楼主(2015-11-05):
siwave导入anf (2.0版本)文件时候出现如下情况。显示没有网络。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
Warning: positive node is attached to dielectric/non-metal layer DIELECTRIC-1; ignoring circuit element
Warning: resistance value for  is 0.000000, an illegal value for simulation purposes; defaulting to 0.001ohms
         use the "Circuit Element Editor" to set desired resistance value
apacitors read
nductors read
0 resistors read

Translating Cadence design into ANSYS EDB; please wait...failed!

楼主:
到入 元件和 brd文件都不行

网友A:
什么版本的?好像Siwave7出现过类似问题,5可以

网友B:
anf只有线路信息,要导入元件需要从allegro中导出cmp格式,然后在你的siwave中导入component file。
你为什么不直接用ecad导入siwave?

网友:
引用 网友B:
anf只有线路信息,要导入元件需要从allegro中导出cmp格式,然后在你的siwave中导入component file。
你为 ...

导出了anf文件和component  文件。但是导入siwave时候就识别不了,显示0元件。
我的如图

楼主:
使用ECAD和ansoftlinks步骤上有什么区别么?
allegro 16.5; siwave 20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版本的?好像Siwave7出现过类似问题,5可以

allegro 16.5; siwave 2014

楼主:
引用 网友B:
anf只有线路信息,要导入元件需要从allegro中导出cmp格式,然后在你的siwave中导入component file。
你为 ...

忘了说了 我的allegro和siwave是装在不同的电脑上的。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忘了说了 我的allegro和siwave是装在不同的电脑上的。是不是这个原因?

你尝试直接launch SIwave with Alinks看是否有网络。
如果没有,那应该是ECAD安装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尝试直接launch SIwave with Alinks看是否有网络。
如果没有,那应该是ECAD安装的问题。

我的allegro和siwave安装在不同的电脑上  没法通过allegro直接启动siwave吧?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allegro和siwave安装在不同的电脑上  没法通过allegro直接启动siwave吧? 谢谢

没遇到过分开装的情况。。。
你导出的anf大小为多大?一般导出正常的文件应该有brd文件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大小。如果文件大小异常,那肯定是安装异常。
另外allegro打开时 command窗口是否提示ansys functions initialized,如果出现warning的提示,也是安装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过分开装的情况。。。
你导出的anf大小为多大?一般导出正常的文件应该有brd文件的三分之一到二分 ...

  谢谢!
1.anf文件大小为1.1M,cmp文件大小200k,brd文件大小2.9M .

2.allegro打开时候没有出现ANSYS警告。显示的信息如下:
   ANSYS context file version 7.27 (Sep 6, 2013)
   ANSYS functions initialized.
PDLinks functions initialized from cxt.
oading axlcore.cxt
  Opening existing design

网友B:
可以肯定你的ecad安装没问题,方便的话把anf发上来。看看我能不能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肯定你的ecad安装没问题,方便的话把anf发上来。看看我能不能导入。

多谢多谢!
 原来一切都没有问题,是公司电脑导出的文件加密了。

网友:
你搞的太复杂了,装个2015,直接转入就好

网友A:
2015不需要anf,直接使用brd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5不需要anf,直接使用brd

您是指siwave 2015?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是指siwave 2015?

对,也叫Ansys1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也叫Ansys16.0

哦哦 谢谢 谢谢不过没有这个版本的

网友(2020-03-05):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
原来一切都没有问题,是公司电脑导出的文件加密了。

楼主最终怎么解决的呀,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