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供给脉冲输入后,电压变低

楼主(2015-11-05):
如图中,
1、ACC_DET是12V,ACC_INT是3.1V。我要把他连接到一个PMU的GPIO上,这个IO是接收到高脉冲的时候会唤醒系统。
2、现在线路是搭好,ACC_DET先不供电来,当我休眠的时候,就接进来,再断开,相当于产生一个高脉冲。这个时候再测量ACC_INT就只有1.5V了。
3、如果一开始就接上的话ACC_INT会是3V。
4、是不是相当于脉冲后,让ACC_INT处在中间状态了?
谁帮忙分析一下,之前以为是电流不够问题,电流调过,下拉电阻让他处在低的时候再高也试过。。。

网友A:
第2点:当你在高电平期间,ACC_INT的电平如何?

网友A:
我感觉有可能是你的脉冲时间太短,你可以用示波器量下两个点的波形对比下。

网友:
单片机的AD脚怎么做的,是不是软件写的又问题。ACC检测应该不是检测脉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有可能是你的脉冲时间太短,你可以用示波器量下两个点的波形对比下。

120ms到1s都调过,和这个关系不大。现在是把ACC接入后,开机电压0.7V,休眠是3.1V,这个时候给一个低脉冲也可以唤醒。好像是双沿触发的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0ms到1s都调过,和这个关系不大。现在是把ACC接入后,开机电压0.7V,休眠是3.1V,这个时候给一个低脉冲 ...

那就吧电阻的数量级改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2点:当你在高电平期间,ACC_INT的电平如何?

这个时候,先高到3V,1s后就降到0.7V

网友:
觉得应该PMU那边的问题,仔细看下PMU手册,看看对脉冲有没有什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吧电阻的数量级改小看看。

我全部减少一个0的数量试过,我想要的3V到1.5V有1.5V的压降,我把电压调到4.5V,还是会被拉到1.5V,有时被拉到0.7V。。。

楼主:
大家有没有高触发给IO口的一些参考电路?

楼主:
谁能帮我算一下这个ACC_INT的电流是多大?真心不会算,我算的是160ma,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检查下,ACC_INT所需要的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谁能帮我算一下这个ACC_INT的电流是多大?真心不会算,我算的是160ma,不知道对不对。

咋算的?最多,大概是12V/(22+22   )   =270uA 还不到。。。
另外看看你那个脚的是不是休眠后状态改变了。

网友C:
一看感觉就是车机了 ACC点火以后通过中断唤醒PMU的休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看感觉就是车机了 ACC点火以后通过中断唤醒PMU的休眠。

对啊,有没有参考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算的?最多,大概是12V/(22+22   )   =270uA 还不到。。。
另外看看你那个脚的是不是休眠后状态改变 ...

休眠测量电压没变化,状态感觉是变了,就是休眠的时候接进去会拉低,正常情况是有时候被拉低

网友D:
你试过调整容值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试过调整容值么?

没调过,这个电容只是滤波吧,示波器测量波形也还好

网友C:
问题一:ACC点火的时候,脉冲电压的最大值只会达到12V? 不会有可能达到36V?如果超过12V,那么你的ACC_DET电压就会超过3.3V吧?你确定你的IO口不会被烧掉?
问题二:ACC点火的时候,你ACC_DET的信号持续时间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一:ACC点火的时候,脉冲电压的最大值只会达到12V? 不会有可能达到36V?如果超过12V,那么你的ACC_DET ...

谢谢提醒,持续时间是够的,目前用的是模拟点火,用的12V.后面还真要考虑一下

楼主:
已经搞定,,谢谢!

网友E:
PMU INT请软件设置成边沿触发方式,    另建议ACC检测做三极管隔离处理, 和防抖处理,不然会很不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PMU INT请软件设置成边沿触发方式,    另建议ACC检测做三极管隔离处理, 和防抖处理,不然会很不稳定的。  ...

目前调试加了三极管隔离,是比较稳定,我想要的是边沿触发,有上升沿和下降沿还有双沿,从我测试的结果看目前是双沿,我们软件工程师比较水,让他们帮改,他们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