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45 隔离问题

楼主(2015-11-05):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RJ45 与变压器直接的信号 下面用单点接地的设计理念  传说对EMI有效果.有了解的高手们给解惑下呗
我了解一般初级这端可以把信号线加粗,不控制阻抗的做法.

网友A:
单点接地是有利于EMC,可以避免模数重叠,这样干扰就小很多。当然,也是看具体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点接地是有利于EMC,可以避免模数重叠,这样干扰就小很多。当然,也是看具体的情况。

谢谢 再追问下那初级加粗差分线线宽的目的 是不是也是为了减少干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再追问下那初级加粗差分线线宽的目的 是不是也是为了减少干扰呢

线宽初确实可以减小串扰,但是阻抗的成分更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宽初确实可以减小串扰,但是阻抗的成分更多吧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资料里介绍过 变压器初级部分的差分线 为了加粗 是可以不考虑阻抗的.

网友B(2015-12-22):
RJ45到变压器前端一般只有出户线才会加粗,总结原因是抗腐蚀,户内的一般情况只要保证阻抗和变压器前端单点接地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J45到变压器前端一般只有出户线才会加粗,总结原因是抗腐蚀,户内的一般情况只要保证阻抗和变压器前端单点 ...

追问下 初级这部分单点接地的目的是? 觉得这么做的情况比较少.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线宽初确实可以减小串扰,但是阻抗的成分更多吧

以前习惯性的处理方式是,靠近RJ45一侧的差分线都会把它下方的所有层禁铺铜皮,PCB板厂反馈这种没有参考平面的差分对其实无法控制阻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习惯性的处理方式是,靠近RJ45一侧的差分线都会把它下方的所有层禁铺铜皮,PCB板厂反馈这种没有参考 ...

确实有这么回事

网友(2016-03-17):
引用 网友C:
以前习惯性的处理方式是,靠近RJ45一侧的差分线都会把它下方的所有层禁铺铜皮,PCB板厂反馈这种没有参考 ...

想想cat5e cable线就没屏蔽和参考面。虽然没有参考面的信号,线宽较宽的话,阻抗也约在60欧姆左右。阻抗算不出来,但是可以仿真出来,或者用TDR打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追问下 初级这部分单点接地的目的是? 觉得这么做的情况比较少. 谢谢

中心抽头是为了防雷,中心抽头就是指的变压器前端一大陪2小的电容。我主要做的是基站之类的通信和射频板,所以这种会见的多一些。家用机线路都不算出户的,所以没那么多要求。

网友:
逛论坛能学到很多知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