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 检测实验室的 天线 感应哪种场?电场, 磁场

楼主(2015-11-05):
我有一个项目(SATA背板), 4层板。
EMC 检测, 过不了。 说是6G 频率 超出了5dB.
察看, 检测报告, 分为 H,V 两种方向。 H 超出6dB, 但是V 只超出1dB.
在此, 想了解一下, 天线感应到的是电场, 还是磁场?从, 电与磁的垂直关系, 应该有助于, 辨识发射源。
谢谢!

网友:
EMC显然是电磁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场。

Thanks Tiger
quite an concise answer.

网友B:
遠場電磁波 (平面波,電場&磁場 ) ,報告中的 H, V 是指接收天線的極化方向是水平或垂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遠場電磁波 (平面波,電場&磁場 ) ,報告中的 H, V 是指接收天線的極化方向是水平或垂直。

Thanks Head
1. 教科书上是那么说的。
2. 但是就一种感应设备而言, 应该只会感应一种场才对。特别是两个场的性质与方向,水火不容的时候。 就这个例子而言, 如果水平是电场(Max), 那么, 磁场分量就是接近0, 反之电场接近0。所以, 实际上的sensor, 只会感应到一种场才是。 换句话说, 我们从报告上读到的数字, 只集中反应某一种性质的辐射, 借此, 可以反推, 辐射源的电流方向。

网友C:
产品以PCBA为主体,那么辐射就是以环形电流形成的电磁场。
HV检测是包含了电场和磁场的。
但是就远场而言,30MHz以上环形电流形成的电场的能量幅度要远强于磁场。所以做RE测试时,以电场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产品以PCBA为主体,那么辐射就是以环形电流形成的电磁场。
HV检测是包含了电场和磁场的。
但是就远场而言 ...

Thanks Cousins
理论是那样的!

实际上, 在实验室里, 还有一个概念--‘读频点’。如10HZ/s, 10kHZ/s, 1M/s.
同一个项目, 同一个实验室, 这个参数不同, 测试的结果就不同。
同一个项目,我用了4个实验室, 才知道这个参数。因为,我这个项目的RE测试,在pass与failure 之间徘徊。
不知道, 这个值是否有行业标准?

网友(2015-12-22):
天线感应的是电场,天线的极化方式不同,收到的能量是不同的

网友:
这么高的频率肯定是电磁场。只是天线极化方式不一样,接受到的能量不一样了。

网友D(2016-03-09):
HV,指的是天线感应电场的极化方式。电磁波是空间发射的,测试的时候只测试垂直和水平方向的电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HV,指的是天线感应电场的极化方式。电磁波是空间发射的,测试的时候只测试垂直和水平方向的电场。

似乎磁上一个 正懂 EMC 测试的了。
勇敢的定义, 只测电场。
有思考, 有 实测经验。

网友E:
引用 楼主:
Thanks Cousins
理论是那样的!

不同的测试场所,同一个标准,测出来的数据会有偏差,所以要留有余量,
比如你在A场所做的认证测试,在B场所做摸底测试,同样的EN55022标准,
B场所合格为-40dB,你要留有3个dB左右误差余量去适应A场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同的测试场所,同一个标准,测出来的数据会有偏差,所以要留有余量,
比如你在A场所做的认证测试,在B ...

误差就3个db?
3个db, 很大一个数值了, 不是吗?

网友F(2016-04-12):
引用 楼主:
Thanks Cousins
理论是那样的!

读频点,其实是没有固定的频点的,测试结果出来以后,哪个点超标准了,就读哪个点,其目的是希望通过读频点的方式了解该点的准确辐射能量,以判断是否在法规意义上的超标。
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电场的能量是变化的,但是在产品测试中,软件抓给你看的波形却是接收到的最大辐射水平。IEC的电磁兼容标准中规定,只有稳定的辐射能量才能被认可为真正的辐射干扰,高低不定的辐射能量就会被读点的时候抓取改点的平均能量值。这就是所谓的峰值与准峰值的区别。

说到每个实验室的参数,这个参数叫补偿参数。是实验室建立以后,会因为线路,接收装置及放大装置等等设备的偏差,测量一个标准信号发生仪后得到的能量曲线,这个曲线跟实际的标准信号仪有差别,这个参数就是补足这个差别的。所以每个实验室的补偿参数都不会相同。

 但是按照标准过程每日校准过的实验室,其数据相差不会超过0.5个db。3db的余量,一般是比较严格的实验室设置的发证参考线,比如TUV。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读频点,其实是没有固定的频点的,测试结果出来以后,哪个点超标准了,就读哪个点,其目的是希望通过读频 ...

Thank you.  KKetian
1. 就通篇文章来看。 似乎你在EMC 方面有理论基础及实践经验。 感谢你参与这个讨论。

读频点,其实是没有固定的频点的,测试结果出来以后,哪个点超标准了,就读哪个点,其目的是希望通过读频点的方式了解该点的准确辐射能量,以判断是否在法规意义上的超标。
-------可能是我表达有误, 也可能是误解了。 这个词是实验室里看到的。 其实是采样率的意思。 换句话讲, 实验室里的设备实际上也不是 连续函数。 只要不连续, 就有采样率的问题。 不同的采样率, 平均埴就会有差异。 而且很显著 (15db)。
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电场的能量是变化的,但是在产品测试中,软件抓给你看的波形却是接收到的最大辐射水平。IEC的电磁兼容标准中规定,只有稳定的辐射能量才能被认可为真正的辐射干扰,高低不定的辐射能量就会被读点的时候抓取改点的平均能量值。这就是所谓的峰值与准峰值的区别。

说到每个实验室的参数,这个参数叫补偿参数。是实验室建立以后,会因为线路,接收装置及放大装置等等设备的偏差,测量一个标准信号发生仪后得到的能量曲线,这个曲线跟实际的标准信号仪有差别,这个参数就是补足这个差别的。所以每个实验室的补偿参数都不会相同。

 但是按照标准过程每日校准过的实验室,其数据相差不会超过0.5个db。3db的余量,一般是比较严格的实验室设置的发证参考线,比如TUV。
--------.5这个数字乍一看好小, 但是仔细一想:db这个单位是 log10(A/B) 的结果。原始数据要差距多大才能产生.5db的结果.所以我不是很理解, 为什么实验室要留有3db的余量。

网友:
EMI接收机抓给你看的波形是辐射的峰值波形,不是平均值。峰值波形除了会加减补偿参数外,不会做其他运算。所以采样率不同不会影响结果太多。除非采样率设置过大,有些频点被漏掉了。但是通常来说实验室都会遵循相关的标准来设定采样参数,很难遇见这种情况。

至于3db的余量,这个就不涉及到具体的技术问题了,如果想详细了解,你可以问下实验室的技术负责人。测试人员一般不会知道这个的答案。我估计是因为中国的产品测量结果可重复性太差,逼得实验室没办法给出了这么一个余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