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i离子电池充电恒定电流

楼主(2015-11-05):
      锂电子电池充电期间有个恒流阶段,该阶段的恒流I是有电池容量决定的还是由电池IC充电器决定的?或者由其他的参数决定的,大家告知下。

网友:
两值共同决定,取最小值。

网友A:
CC 恒流,也就是大电流充电,这个是根据电池电压来判断的,电池的电压是根据电池的电荷状态得出来的,(能量)SOC.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 恒流,也就是大电流充电,这个是根据电池电压来判断的,电池的电压是根据电池的电荷状态得出来的,(能量)S ...

你说得对,在这期间电压是上升的,我关心的是这个恒流值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比如恒流1A或者2A。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得对,在这期间电压是上升的,我关心的是这个恒流值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比如恒流1A或者2A。

这个是IC设定的,根据的电池的可用容量来计算, 比方你的电池是2000mAH的,用1C的倍率充电的话就是2A 的CC 恒流是电池充电曲线里面最大的电流.

网友B:
最大充电电流是根据你的电池本身特性决定的(电池的规格书有提示),然后根据这个最大范围确定你想要的电流值,选择相应的充电管理IC,这个充电管理IC的输出电流(给电池的充电电流)是可以通过外部电阻调整。充电管理IC,有线性的,效率大约75%左右;有开关型的,效率大概90%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大充电电流是根据你的电池本身特性决定的(电池的规格书有提示),然后根据这个最大范围确定你想要的电流 ...

楼上的能否给点资料详细的讲讲呢

网友:
你采购正规公司生产的电池,它会附有完整的规格书(或者向供应商、生产工厂索取,它会通过邮件提供pdf或给你官网地址下载相应规格的电池规格书),上面会有详细说明:充电电流与充电时间的关系曲线;最大充电电流;相关注意事项。根据这些参数,假如你选某个充电电流,如1A,那么你就要选能够满足充电电流1A以上的锂电池充电管理IC。
锂电池隔离IC,内部有根据电池电压在不同的阶段进行恒流或恒压或涓流的状态控制电路。

网友(2016-01-04):
恒流I由电池容量来决定,5AH的电池0.5C就是2.5A,但具体最大恒流I由充电管理的IC定,可能电池允许2.5A充电,但充电管理IC只能提供2A的话,那最大恒流I也就是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