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仿真

楼主(2015-11-05):
各位大侠,能帮忙仿真一下这个电路吗?VS2应该改为3.3V,U3应该是OPA365,2个器件都是TI的。
左边输入信号VG1为50%占空比的方波信号,最小周期5us,电压为5-15V,上升下降时间不确定。
目的是希望能在U2输出端得到3.3V的方波,同时能对方波整形,最终使得mcu能精确计算出PWM
信号的频率,不知道能否满足?多谢大家能帮忙看看,在此谢谢了!

楼主:
为什么图片发出去成这样了?抱歉。怎么上图的? 能否指导一下?我是直接截图粘贴,发出去变成一堆乱码了。

网友:
发新帖直接到第2步、、、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就是点添加图片,有时根本没反应,要么弹出对话框选择图片,确定后,图片没有导入。公司电脑和个人电脑都是这样,所以选择截图粘贴的方式。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