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仿真中异常错误

楼主(2015-11-06):
Voltage source and/or inductor loop involving V_V6. You may break the loop by adding a series resistance。
输入正弦波出增加了毫欧电阻,但是还是不定期会出现这个问题,没找到根因。请各位大神指导下。

网友:
将电压源换成Vsin试看、、、

楼主:
谢谢!我的V5是用的Vsin,你仿出来没问题吗?

网友:
我仿的没有问题、、、

网友:
參考別人的慘痛經驗吧!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6232-1-1.html

网友A:
我幫忙debug模擬,但我出現在個錯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幫忙debug模擬,但我出現在個錯 ? ?

請把你的文件壓縮後上傳來吧! 因為不知道是你的 PSPICE 有版本問題? 還是你設定值有問題? 或是你的 PSPICE 安裝的有問題?

网友(2017-08-10):
    我怀疑是负载电阻阻值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