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15-11-06):
我用是的15.1版本,现在与到的问题是,在拉线过程中怎么把多出来的线自动删除。

楼主:
之前是可以的,不知道自己动了什么东西,就不行了。也知道要做内部设定,可就是不清楚要怎么做

网友A:
DXP->Preference->PCB Editor->Interactive Routing Options  -> 把Automatically Remove Loops 勾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DXP->Preference->PCB Editor->Interactive Routing Options  -> 把Automatically Remove Loops 勾上。

  是去掉那个勾吧。勾上了不是要删除其他路径的线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