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这样做会使Connect pin变成mechanical pin

楼主(2015-11-06):
    下面的可以修改PIN NUMBER的skill,但是最后运行的效果是把Connect pin变成mechanical pin。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版本帮忙解答啊,或者说有什么方法不会让他变成MECHANICAL的PIN啊。
    procedure(test1103()
    prog((notdone numb1 Lx Ly blk Lx_sum points1 pinnum cc)
    pinnum=nil
    numb1=0
    blk=nil
    points1=0
    Lx_sum=nil
    cc=nil
    step=1
        first_text=1
      (v = (axlVisibleGet))
                        axlClearSelSet()
                        axlVisibleDesign(nil)
                        axlVisibleLayer("package geometry/pin_number" 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noall" "text" ) ?onButtons  list("noall" "text"))
           mypopup = axlUIPopupDefine( nil list(list( "Done" 'axlFinishEnteRFun) list( "Cancle" 'axlCancelEnterFun)));" "内是显示的文字 '后是对应的函数
          axlUIPopupSet(mypopup)
            ;axlSelect(?groupMode 't)
            while(axlSelect()
            text_db=axlGetSelSet()
                        numb1=first_text
                        pre_text="A0"
                        foreach(i text_db
                               old_pin=i->xy
                               Lx=car(old_pin)
                               Ly=cadr(old_pin)
                               blk=i->textBlock
                               Lx_sum=cons(Lx Lx_sum)
                               )
                               Lx_sum=sort(Lx_sum 'lessp)
                               axlDeleteObject(text_db)
                      if(pre_text==nil
                         then
                        for(i 0  length(Lx_sum)-1
                        mytext = make_axlTextOrientation(?textBlock blk, ?rotation 0., ?mirrored nil, ?justify "center")
                        points1=nth(i Lx_sum)
                        axlDBCreateText(sprintf(nil "%d" numb1), points1y, mytext, "package geometry/pin_number", nil)
                         ;rplaca(sum cc)
                              numb1=numb1+step
                              )
                         else
                        pinnum=concat(pre_text first_text)    ;A01
                        for(i 0  length(Lx_sum)-1
                        mytext = make_axlTextOrientation(?textBlock blk, ?rotation 0., ?mirrored nil, ?justify "center")
                        points1=nth(i Lx_sum)
                        axlDBCreateText(sprintf(nil "%s" pinnum), points1y, mytext, "package geometry/pin_number", nil)
                              numb1=numb1+step
                              if(numb1<=9
                               then
                               pinnum=strcat(pre_text sprintf(nil "%d" numb1))
                              else
                              rexCompile("[a-zA-Z]+")
                               rexExecute(pre_text)
                               cc=rexSubstitute("\\0")
                              pinnum=strcat(cc sprintf(nil "%d" numb1))
                              )
                              )
                              )
                         );end while
                                axlUIPopupSet(nil)
    ; (axlFormClose formPort)
    (axlFinishEnterFun)
    (axlClearSelSet)
    (axlVisibleSet v)
    (axlCloseFindFilter)
    (axlVisibleUpdate t)
    (axlUIWUpdate nil)
                         ))

楼主:
    我就只改了PIN NUMBER,为什么改好后的PIN成了MECHANICAL的PIN的呢?

楼主:
    我的想法是改变PIN NUMBER,这段程序也实现这个功能了,但不知道为什么PIN NUMBER改变后会把以前的SIGNAL PIN变成了MECHANICAL PIN,版本能帮忙找找原因不?

楼主:
    版主帮忙看看找找原因啊

网友:
    axlDBCreateText(sprintf(nil "%s" pinnum), points1y, mytext, "package geometry/pin_number", nil)
    最後一個參數不要給nil,改為此文字是在哪一個dbid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改变PIN NUMBER,这段程序也实现这个功能了,但不知道为什么PIN NUMBER改变后会把以前的SIGNAL P ...

    1.在這一行 axlDeleteObject(text_db) 前面加入 dParent = car(text_db)->parent
    2. 將函數axlDBCreateText() 最後一個參數由 nil 改為 dParent
    這樣應該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在這一行 axlDeleteObject(text_db) 前面加入 dParent = car(text_db)->parent
    2. 將函數axlDBCreateT ...

    我试了一下,不行,还是MECHANICAL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不行,还是MECHANICAL的

    你是如何看出MECHANICAL 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如何看出MECHANICAL pin?

    我是打开的DRA文件,鼠标放上去它会直接显示出来的。

    如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在這一行 axlDeleteObject(text_db) 前面加入 dParent = car(text_db)->parent
    2. 將函數axlDBCreateT ...

    我在你给的方法的基础上修了一下,现在可以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