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怎么能看到焊盘内的走线呢?

楼主(2015-11-06):
xpedition中为了看到焊盘内的走线,除了用鼠标放在线上以外,还有别的方法吗?比如设置透明度,或者空心显示,或者别的好方法,可以看到焊盘内走线情况

网友:
可以设置为空心的啊!修改焊盘颜色地方可以设置焊盘样式!

网友A:
不要勾这个

楼主:
感谢jianye2118,hardy的答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勾这个

这个设置把走线也空心了  有没有只对焊盘空心 走线不变的 否则 固定的线无法区分 不方便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置把走线也空心了  有没有只对焊盘空心 走线不变的 否则 固定的线无法区分 不方便看

    焊盘设置成透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