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仿真,相同的带状线,为什么结果不一样

楼主(2015-11-06):
各位大神,帮我看看,是我哪里的设置有问题吗?为什么都是带状线模型,仿真结果会有这样的差异呢?在实际仿真中,应该使用哪个模型?

楼主:
都是带状线模型,结果不应该有差异啊

网友A:
2D的模型有差距太正常了。SSUB的模型导体是在介质的正中间,上下到最近的导体表面的距离都等距。与你mlsub略有差别,mlsub你设置的是实际制版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2D的模型有差距太正常了。SSUB的模型导体是在介质的正中间,上下到最近的导体表面的距离都等距。与你mlsub ...

谢谢您的解答。我修改了一下线间距,调节适当的线间距两者可以拟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