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Xpedition当鼠标拖动焊盘时是走线命令,怎么取消呢

楼主(2015-11-06):
请问xpedition当鼠标拖动焊盘时是走线命令,怎么取消呢?不想拖动焊盘时是走线命令

网友:
你应该是在route模式,最好先了解下软件的四种模式

楼主:
在route模式下,在pad上拖动鼠标左键是布线,在placement模式下拖动鼠标左键是移动,请问这个是固定的吗?可以修改鼠标命令吗?

网友:
你可以开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