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线路板打EFT出现问题麻烦看看

楼主(2015-11-06):
主芯片用的STM32F0系列的,有个ADE7953的采样芯片。
电源部分X,Y电容,共模电感都有了的。然后主板是四层板,而且该处理的基本都注意到了。
但是打EFT测试的时候,会卡死一样(也不是死机)只要人手挨到线路板半厘米左右 ,又可以正常工作了,然后就是无限循环的卡,挨,卡,挨。
有人分析说是布板的问题,但是我真觉得能注意的都注意了,没办法了。
后来我把ADE7953和主芯片的连接断开,不管怎么打,都不会死机了。
现在很郁闷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而且为什么会手挨近就会启动,怀疑静电,但是什么三防漆和静电纸都用过了还是一样的情况。
有没有有经验的人士分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板子,看起來非完整版本.
    gnd 沒處理好.(你還是不看pdf第68頁.)
    c7一支腳未下gnd.(要接不接c6腳的地.) ...

    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最后我也覆铜了的。不要说PDF第68页,连DEMO板我都看了很多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f 它的意思是只靠中間pad下地, 而去耦電容VDD,VINTA,VINTD和REF 共8個,你都打了via,又可能覆铜.

    要 ...

不好意思没能完全体会你的话,首先你说那8个电容连到一起再连到中间的PAD我能理解, pin4,14,16不打via(地要隔開),地要隔开这里是什么意思?VINTA,VINTD这两个脚我引出来还有用,如果光靠中间的PAD引出到那么细的管脚再引出到我后面用的部分不是更不保险。而且我是四层板为了保持地的完整性,如果不就近VIA的话,外围一圈地,就只有信号线打VI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原廠要求pin4,14,16 只能在靠中pad下地, 所以連接到去耦電容的地直接拉到pin4,14,16 ,千萬不要在去耦電容 ...

你用过这个芯片没有以前?看你说的好像很熟悉。
    也许你说的很有道理我试试看吧。
但是这个东西不好说,唉,以前我问过ADI的工程师,说要各种地隔开,而且不能接在中间PAD,我保证这是ADI工程师给我的原话,具体可以看ADE7953的中文版。
    后来我确定不用磁珠或者0电阻隔开效果更好,但是与主芯片通讯信号会影响,又是代理的告诉我让画四层板,或者说让我们全盘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