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怎么检测零件丝印是否移动过???不要跟我纠结更新零件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5-11-06):
有部分零件丝印是需要移动的,但是有些误操作会把不需要移动的丝印也动了
别跟我纠结更新零件的问题,整版零件更新谁不会???
我需要的是检测丝印被动过的零件,丝印缺失的我已经完成了
丝印移动的我也完成了,但是如果是对称移动的还是检测不出来
各位有什么好方法能检测出来的??
这种不对称移动的是能检测出来的
但是这种对称移动的就不能检测出来了

网友A:
现在的检测方法是什么

网友:
    轉出artwork去比對.
    當然是將未動過的轉出再Import 進現在的BRD中.
    這樣就可以看出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检测方法是什么

    ①将所有零件的linesegs的bBox中心减去零件中心后相加
    ②将所有零件definition的linesegs的bBox中心相加
    ③比较①中x**2 + y**2 和②中x**2 + y**2 的值,如果不同说明丝印移动过了

    实际上应该把每段linesegs的bBox中心和零件中心的距离相加,如果总的距离相等,那么认为零件丝印是没移动过的
    我目前这种算法计算量相对小一点
    其实①就是把零件移到建零件时的中心,x**2 + y**2能忽略零件旋转造成的x y符号不同的情况
    当然,零件旋转后,坐标值的四舍五入会造成x**2 + y**2稍有偏差,所以还要用round修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检测方法是什么

    好像我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就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