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hpeesofsim ADS

楼主(2015-11-06):
本人菜鸟,刚接触,求高手解答

在用ADS进行仿真的时候,每次点击那个simulation的时候,都会提示以下的仿真错误

Hpeesofsim

Abnormal Simulator Terminiation

The simulator has unexpectedly terminated

楼主:
希望大家赐教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太难了,我无法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太难了,我无法回答

额。。。。。能具体说说吗?
不知道是不是安装的时候哪边出问题。
当然我更希望是我的testbench搭建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能具体说说吗?
不知道是不是安装的时候哪边出问题。
当然我更希望是我的testbench搭建有 ...

因为我猜不到你是想问什么,所以我没办法回答。。。

你提示都说了The simulator has unexpectedly terminated

你又什么东西都没给出来,很难有人猜到你哪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猜不到你是想问什么,所以我没办法回答。。。

你提示都说了The simulator has unexpectedly ter ...

是这样的:我(菜鸟)搭建了好几个电路,都提示这个问题问过旁边的人(RF 资深的吧),也出现这个问题
layout EM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 schematic simulationg就会报错
目前采用的版本是2015 AD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菜鸟)搭建了好几个电路,都提示这个问题问过旁边的人(RF 资深的吧),也出现这个问题
l ...

你先新建一个proj搭一个最简单的terminal+传输线的电路,仿真s参数,如果没有出现这个提示说明你安装没问题。
如果还是出现,说明确实是你安装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新建一个proj搭一个最简单的terminal+传输线的电路,仿真s参数,如果没有出现这个提示说明你安装没问 ...

您好 验证得到是版本安装问题,把2015版本换成了2014版本之后,仿真能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