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破解成功能正常使用,开机重启,提示找不到lincese

楼主(2015-11-06):
安装好orcad后,破解成功,当时是可以用的,重启电脑后,显示找不到LICENCE,要重新破解一次才能用.各位,有没有方法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A:
把LICENCE和安装文件放在同一个目录下试试

网友B:
你有安裝 PADS 軟件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安裝 PADS 軟件嗎?

有啊,我目前用的就是PA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LICENCE和安装文件放在同一个目录下试试

LICENCE和安装文件本来就放在同一个目录下.不过我找到问题的所在了.我直接把电脑上的杀毒软件卸载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安裝 PADS 軟件嗎?

我到网上查过,说是有PADS和ORCAD两个软件,PADS是先安装还是后安装;我是一直用的是PADS,后来用ORCAD来做原理图,就安装了ORCAD,发现LINCENSE总是掉,后来发现是杀毒 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