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计算阻抗和实际阻抗问题。

楼主(2015-11-06):
通常我们用si8000计算出来的阻抗在生产过程中是否能够实现目标阻抗的控制,

板厂一般是怎么去计算阻抗的,是否也和我们一样使用软件去计算目标阻抗。

网友A:
很多板厂也用SI8000,SI9000,一般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工艺水平微调,最好提前跟板厂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板厂也用SI8000,SI9000,一般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工艺水平微调,最好提前跟板厂沟通

具体成品的最终阻抗能不能控到位,是否真的能控制在5%的偏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成品的最终阻抗能不能控到位,是否真的能控制在5%的偏差?

肯定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能啊

这么说使用按照软件计算出来的阻抗和加工实测的阻抗一致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说使用按照软件计算出来的阻抗和加工实测的阻抗一致喽,

是有偏差的 比如我们在autocad标示200mm 作出来肯定是有+-公差呀 哪能完全一样
阻抗也是一样,计算49.9,实际生产是有误差,通常是按+/-10%公差控制。 +/-5是要多收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有偏差的 比如我们在autocad标示200mm 作出来肯定是有+-公差呀 哪能完全一样
阻抗也是一样,计算49.9 ...

了解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