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 铺铜如何实现BGA区域和外部区域不同间距

楼主(2015-11-06):
刚刚接触allegro ,想请教下铺铜如何实现BGA区域和外部区域铜皮到其他东西的间距不相同?在哪里设置,非常感谢~~

网友:
使用区域约束规则

网友A:
进入设计规则里面(CM),在设置间距spacing\region里面建一个bga间距区域规则(线宽规则在physical\region设置),如图片
建好后,运行铺铜命令后,class选constraint region,subckass选你想约束的层,然后再画约束区域

网友:
设置区域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设计规则里面(CM),在设置间距spacing\region里面建一个bga间距区域规则(线宽规则在physical\region ...

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