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 pair删除后再怎么添加?

楼主(2015-11-06):
pin pair脚连错了,删除之后再添加pin pair发现下面的PPR没有了

网友A:
重新设下X-NET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设下X-NET试试

有重新添加模型,我没明白你说的重新设置是指的哪个方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重新添加模型,我没明白你说的重新设置是指的哪个方面?

就是重新加模型,加了还是没有?
重新加模型之前把原来的删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