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 PCB的敷铜问题

楼主(2015-11-07):
在一个板的Board Outline外面拼了一个小板,但是放置plane shape之后不能完成敷铜,请问如果解决。谢谢

网友A:
应该只有在board outline 里面才可以铺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只有在board outline 里面才可以铺铜吧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2015-12-08):
将board outline 扩大并包含外面的小板,就可以了。当然同时也要扩大router outline.因为铺铜的边界线是router out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