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pb166安装问题

楼主(2015-11-07):
台式机安装没问题,笔记本电脑安装后orcad,APD,ASI等模块都能正常调用license,只有allegro不能调用license,屏幕闪烁一下后报“no product licenses found. exiting....”,重装几遍也一样,请教是什么问题?不知道是winxp系统问题还是软件安装问题?机器以前安装过spb165。

网友A:
用License Server Configuration Utility重新指定一下license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License Server Configuration Utility重新指定一下license试试。

没用,各种方法都试过。现在怀疑一是WINXP系统问题,二是以前的低版本注册表未清理干净。

楼主:
因为别的模块都能正常调用license,只是和allegro相关的都不行。Allegro只能使用allegro pcb planner。orcad ,package design,allegro sigrity 都能调用license。台式机没碰到这情况,安装非常顺利。

楼主:
allegro在打开时感觉license choices闪烁一下后就报“no product licenses found. exiting....”, 根本不给我选择license featured的机会。

网友B:
重装,把以前的目录删除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装,把以前的目录删除干净.

试过,也不行。不知道到底问题在哪里。

网友C:
跟XP系统没关系,应该你破解文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XP系统没关系,应该你破解文件有问题

破解应该没问题,因为可以通过project manager选择license,可以在里面用allegro打开.brd文件。所以现在使用allegro都要通过project manager才能打开.brd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破解应该没问题,因为可以通过project manager选择license,可以在里面用allegro打开.brd文件。所以现在 ...

    可以肯定的是跟XP没关系,NNNN+1多的人都是Xp系统,这个不需要怀疑.
    manager里的allegro和外面的是一样的,怎么可能一个能打开一个打不开呢..
    请仔细检查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