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5-11-07):
大神们,allegro录制后还需要怎么处理才可以使用呢      比如说  我按个G5 格点变成5的格点   按G25就是25的格点,求指点下       越详细越好,不胜感激!

网友:
里面有教程,自己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的设置方法
Allegro快速切换格点方法

点链接查看

网友:
按照此链接 三楼的做法。https://www.eda365.com/thread-11451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