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设置方向键微移

楼主(2015-11-07):
# Bind roam operations to function keys
set roamInc = 96
alias Up        "roam y -$roamInc"
alias Down      "roam y $roamInc"
alias Left      "roam x -$roamInc"
alias Right     "roam x $roamInc"

我想把这四个快捷键设置为,四个方向移动1mil,该如何写,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按着鼠标滚轮操作不舒服吗?我试试看能不能搞出来

网友A:
刚试了试,可以写,首先录制脚本:file---script---起个名字(比如y20)然后点record。  然后在下面文字框内输入 roam x 20,20是位移量20mil。然后file---script--点stop,然后这个向右移动20MIl的脚本就写好了(x20.scr)。。。。。。。然后打开env,看看script路径在哪里(我的是这样set scriptpath = C:\home\pcbenv\Script),然后把脚本放到该路径下。。env里编辑funckey s replay x20.scr(s指的是你要设置的按键)。然后重启就可以用了。。。。。。。。。。。。。。另外PS一句,16.6版本上下左右键是默认可以上下左右移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试了试,可以写,首先录制脚本:file---script---起个名字(比如y20)然后点record。  然后在下面文字框 ...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试了试,可以写,首先录制脚本:file---script---起个名字(比如y20)然后点record。  然后在下面文字框 ...

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牛!

天王盖地虎,小鸡炖蘑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王盖地虎,小鸡炖蘑菇。

网友:
这对于我来说太麻烦了

网友:
    如果是要移动屏幕,把roamInc改为1即可。

网友:
    是要移动屏幕还是线或器件?

网友C:
    這裡有一個skill工具,你也可以試試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light=move%2Bscreen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裡有一個skill工具,你也可以試試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268&highlig ...

谢谢,可惜等级低了点,下不了

网友D:
    ix,iy,不就行了吗?要这么麻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ix,iy,不就行了吗?要这么麻烦吗?

哎呀,果然,脑子一下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