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PADS的脚本程序上可以执行宏语言吗?

楼主(2015-11-07):
最近要写pads的脚本,想要实现某个功能的时候发现,用宏十分简单,但是脚本编译器不能直接运行宏语言的函数。像allegro的脚本有axlShell函数可以运行各种指令,不知道pads的脚本有没有类似的函数?
另外,请问有关于processcommand和processparameter两个函数的介绍可以在什么地方找到?我在pads安装目录下面的帮助文档里面翻了一圈似乎没有看到,网上有关这俩的信息也没有找到。

先行谢过。

楼主:
于是尝试了一个很暴力的方法,先生成一个临时的mcr文件,再往里面写macro语句,再运行这个临时宏……
简单的语句可以实现,不知道复杂的行不行。

网友A:
太暴力了,吓死宝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暴力了,吓死宝宝了

本萌妹都没死你个宝宝死什么。

网友B:
在PADS是里面一般都是用录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PADS是里面一般都是用录宏

想要实现的功能涉及到读取每层的名字,还要根据层数不同做不同的处理,不怎么了解宏,不知道能不能实现,所以就用VBS写的。

网友B:
你要是能编就更好了,话说脚本也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能编就更好了,话说脚本也很强大

已经写完了,就用的#2提到的方法,用VBS输出宏文件然后再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写完了,就用的#2提到的方法,用VBS输出宏文件然后再运行。

,赞

网友C(2015-12-08):
求联系方式一起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联系方式一起探讨

没什么复杂的,就是输入一个mcr文件,然后往里面写宏,写完之后关闭端口,运行宏就行了。

网友(2020-04-19):
引用 楼主:
没什么复杂的,就是输入一个mcr文件,然后往里面写宏,写完之后关闭端口,运行宏就行了。

代码能分享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