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控制回路问题

楼主(2015-11-08):
各路大侠图  左图是两个USB插座 (4线母座)接两种不同的外设  上图USBA 接通时只有1.5V左右  正常通讯时 需要系统提供5V电地压给到此USBA设备 现在的问题是 1.  插上USBA时 MOS管虽然导通了,但是拔除USBA设备连接时 MOS管还一直处于导通状态 (死循环了)左侧那二极管可能还存在问题 但是一时半会又没想到解决办法               2.   下图用三极管作开关管 (2选1) 测试发现连接速度不理想 总是存在延迟连接。估模着应该是三极管导通速度存在延迟---想用数字开关芯片尝试,具体芯片还没找着 不知有推荐的没?

网友:
你这个控制回路就是一个死回路,原理上就讲不通了

网友A:
你这样接法,就是跟直接把一个点接进去没区别呀。另外听你描述是要拔掉的时候不要供电的意思吗?

网友:
我觉得只用用个限流IC,不让电流太大就行了额,电可以一直供着,两个USB不同,最好是分开供电。

网友B:
楼主,你的二极管接两个是用来干嘛的?拔掉过后三极管基极可以放电啊,为什么不可以关端呢?

网友C:
第一个问题:是你自己的原理图设计有问题,将D35去掉,插拔就可通断了,否则,Q46导通了就关不断;
第二个问题:我估计不是三极管速度问题,还是你的电路设计问题,22UF的电容充电也要有个时间,你将R356直接接到USB插座5V上面应该就可以。

最后问下你:你这个USB芯片用的什么封装?采购成本多少钱?
我也在一个产品使用了TI的3USB221这个芯片,但不是你这个型号。

网友D:
如果不用时能拔掉,就不用关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用时能拔掉,就不用关电源了。

对的 现在的问题是 USBA  口只要连通过,此5V电压一直在  而下面那个USB就识不了,关键还是死循环了。除非重新关断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接法,就是跟直接把一个点接进去没区别呀。另外听你描述是要拔掉的时候不要供电的意思吗?

对的 拔掉之后USB-A不需要导通 不需要供电 现在困扰在死寻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问题:是你自己的原理图设计有问题,将D35去掉,插拔就可通断了,否则,Q46导通了就关不断;
第二个 ...

1.D35 是必须要的 因为设备必须通过此二极来供电识别    问题也就是出在这里--暂时还没找出办法解决此死循环问题2. 初步判断 经测试 在基极并联一电容 时间略有提升2S 左右
我们这颗IC还在调试阶段 样品价是2块多,不过具了解批量价在1.5左右
另外你有用过USB 3 切1的芯片吗?

网友:
楼主,你这个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二极管接两个是用来干嘛的?拔掉过后三极管基极可以放电啊,为什么不可以关端呢?

D35其实是可以去除 换0R 处理的。另外D36 流过的是2V电压 与D35 5V电压进行分离  现在的问题是拔开后 三极管还会一直导通  因为死循环

网友C:
引用 楼主:
1.D35 是必须要的 因为设备必须通过此二极来供电识别    问题也就是出在这里--暂时还没找出办法解决此死 ...

能否说说你用的这颗芯片的型号全名和封装。我用的比你说的价格贵很多。
3选1的我没有用过。用法和2选1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说说你用的这颗芯片的型号全名和封装。我用的比你说的价格贵很多。
3选1的我没有用过。用法和2选1是 ...

QFN10吧,

网友:
留个记号,也许将来会用到

网友A:
我刚搭了下电路,以为解了,准备发上来的,,,,看了看,还是无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搭了下电路,以为解了,准备发上来的,,,,看了看,还是无解啊....

呵,暂时我也没找着办法解决。。。

楼主:
结贴了,,此问题已找到办法解决

网友E:
    你可以用低电位+反相器来控制三极管开关就不会死循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用低电位+反相器来控制三极管开关就不会死循环了

你说的还是用USB里的电源管脚进行检测吗?也就是  电源管脚的2V!   目前我的思路是用GND管脚 通断MOS管 然而USB的VCC供电管脚爱MOS管控制(也就是加了个与门)  具体电路有需要的   上班后再贴出来一起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用低电位+反相器来控制三极管开关就不会死循环了

    呵,貌似你的思路跟我这电路很吻合。浮地接法不知道有没问题没这样玩过!

楼主(2016-02-26):
    好久没上365了,告知此问题得以解决,谢谢各位啊

网友(2017-03-01):
引用 楼主:
    好久没上365了,告知此问题得以解决,谢谢各位啊

我也很久没来365了,你后面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