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个问题怎么设置才不会出现

楼主(2015-11-08):
请问遇到这个问题,该怎么设置才不会出现呢?

网友:
    难看的大十字

网友:
    设置回小十字吧

网友:
    在命令行输入:set infinite_cursor_bug_nt
回车后即可加入此句

网友:
    改成小十字

网友:
    最好在evn中加上set infinite_cursor_bug_nt,在保存

网友:
    这样真的解决问题了吗???   手绘放大缩小,鼠标滚轮放大缩小基本实效了?没看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