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建螺丝孔怎么设置网络了

楼主(2015-11-08):
如题,是不是要一个大孔周边添加6个小孔吗,那到时候会报错吗  Q9 l6 `: V4 d0 K0 _

网友:
你可以做一个中心孔 在周围防止六个小孔 然后保存进LIBRARY 然后在放置库文件中的封装文件到PCB板上的时候可以再把这个螺丝孔上面在加装上SMK铜皮(无网络属性)注意还要再螺丝孔上加上正反两面KEEPOUT

网友:
最好原理图也按pcb的方式,把大孔和小孔的管脚做出来,跟pcb封装管脚一致,网表导入pcb中就不用再手工去添加网络

网友:
单独做一个放封装库里,用的时候方便,星月孔

网友:
    报错也没事,螺丝孔而已

网友:
    报个错你自己知道是什么问题就行了

网友:
    一般都是自己在PCB上连接,很多工程师不会注意在原理图上增加螺丝孔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