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出光绘文件异常

楼主(2015-11-08):
出钻孔参考和数控过孔时发现板子的2D线有,我将2D线去掉了有什么影响,一般针对这2项我们都是用默认(只需改坐标移开就可以)

网友:
是你设置有问题

网友:
出gerber时,把不需要的层不打勾输出就行了,再显示检查下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