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网状线和实心铜有什么不一样用途,设置有什么区别,给板厂生产需要注意哪里。

楼主(2015-11-08):
如题,望大家解答下

网友:
网格铜散热效果比实心铜散热更好 设置就是把栅格调整的大一些 一般生产的时候注意网状线铜皮的连接Pin W >0.2mm

网友:
网状铜大多用在fpc上,会比实心铜柔软,更容易折弯,不易断

网友:
软板一般都选择网状铜,更易弯折,实铜都在硬板上,网格的铺铜更易散热,但是不推荐

网友:
    一般直接实心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