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布线模式下,怎么给网络定义颜色呢?

楼主(2015-11-08):
请问在布线模式下,怎么把网络高亮颜色呢?比如把这3个网络设成绿色

网友A:
你是用allegro出身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allegro出身的吧

yes

网友:
引用 楼主:
yes

看你说的问题,就知道你是allegro出身

网友:
display control > net > color by net, 点选netname 的颜色
不懂xpedition 还是这个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