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板边画禁布走线的skill!!或者好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5-11-08):
以前画正正方方的板子,距离板边的距离都是手动控制的,现在画个圆形板框和椭圆的,再手动控制,太丑了,想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方法!

楼主:
还有找了很多skill,都没有可以围着板框自动画禁布的skill

楼主:
难道秒沉了。。。。

网友A:
要什么skill,也是醉了.
shape->compose shape 框且仅框选outline,在某层产生一个shape(过渡用,用完删)
zcopy到route keepin层(在options里内缩一个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什么skill,也是醉了.
    shape->compose shape 框且仅框选outline,在某层产生一个shape(过渡用,用完删)
    zc ...

    我也是用這個方法隨然不能禁止
    但是至少會有DRC產生

    我記得16.6板UI那邊可以設定禁止畫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什么skill,也是醉了.
    shape->compose shape 框且仅框选outline,在某层产生一个shape(过渡用,用完删)
    zc ...

    你这样禁布不是跟板框重合了,那怎么内缩20mil呢

楼主:
    说的就是route keepin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的就是route keepin

    route keepin就可以禁布啊,z-copy的时候options面板可以设置内缩/外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route keepin就可以禁布啊,z-copy的时候options面板可以设置内缩/外扩。

    OK,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