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是怎么实现的?它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5-11-09):
这个电路是怎么实现的?它的原理是什么?详情的帮忙解说下。谢谢!

网友:
这个是一个P-MOS,不是N-MOS,这么说的话,你应该很容易就明白了吧?

网友:
IO口控制MOS管通断。默认是H,MOS管常开。

网友:
Q3是个开关型的三极管,Q3的基极电流控制着Q3的导通与关断,
当Q3关断时,Q4门极为高,Vgs>0 Q4关断,
当Q3导通时,Q4门极被拉低到地,Vgs<Vth (Vgs=0),故Q4导通,电源从5Vsb_in流向5V_SW.
这里需要选择Ron导通电阻小的PMOS,尽量减少压降的影响。

网友:
    建议回去看模电

网友:
R27电阻应该减小一点,也可以删掉。PWR_ON/OFF为高,Q3导通,Q4.1为低电平,Q4导通。+5V_SW输出电压等于+5Vsb_IN。
PWR_ON/OFF为低,Q3不导通,Q4.1pin为高电平,Q4也不能导通。+5V_SW输出电压为0V。  这就是一个带有使能控制的电源开关电路。解释完毕,如有雷同,肯定见鬼!!!

网友:
    典型的MOS开关电路,IO口控制MOS管通断

网友A:
    100K会不会大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K会不会大了点

    不大 ,只是减缓mos开启速度而已

网友:
    Mos 开关速度可以上兆的

网友:
    注意IO是OC还是OD类型,是否要上拉电阻

网友:
    软控5V开关电路

网友:
    学习顺便赚个分

网友:
    缓上电是靠R35 跟C50吗?

网友:
    查找模电资料,如何判断NPN导通 VBE,如何判读PMOS管导通 VGS ,另外还有如何分辨PMOS和NMOS之类的问题。

网友B:
通过PWR-ON/OFF控制Q3的导通状态,当满足Q3积极导通、管子处于饱和状态后相当于Q4的栅极通过R50和Q3下拉到地,Q4导通,完成+5v给+5v_SW的供电.其中C35缓冲电压上电过程,R49限流。

网友:
    MOS管的导通和断开取决于NPN三极管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PWR-ON/OFF控制Q3的导通状态,当满足Q3积极导通、管子处于饱和状态后相当于Q4的栅极通过R50和Q3下拉到 ...

C35缓冲上电过程是什么意思?